小小号码管

楼主(2025-05-13):
1.5平方套1.5的,不好塞,1.5套2.5的又容易滑落,大多大家用的都是下面这种吧。

有没有用过号码管里面有长须(红色圈圈圈出来的那种),数量不多很软的那种,我见到过一次,当时视频介绍说是好用的,就为了解决上面遇到的问题的,但搜不到了。

大家用的哪种?

网友A:
线或者号码管不好
正规的产品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B:
硕方的机器,用硕方的管,我感觉还行吧!

网友C:
买2.0的号码管看看

网友D:
PVC号码管也不贵,多买几个品种试试,

网友E:
你不是还有一个电线端子么,怎么会怕脱落啊

网友F:
我一般用热缩管,烫一下锁住。就是打印的线号有的会变形

网友G:
普通那种不行吗,里边不用凸起的。

网友H:
一般号码管是有点弹性的,多大的线就套多大的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硕方的机器,用硕方的管,我感觉还行吧!
硕方的没用过,一直用的凯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PVC号码管也不贵,多买几个品种试试,

改天试试2.0的看看,先前都是按芯线截面积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不是还有一个电线端子么,怎么会怕脱落啊
套端子上就多一道工序了,试过的。做门板灯线前 号码管都套好的,端子不压,现在套用大截面的怕掉落只有把线回头绕一下再塞到号码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2.0的号码管看看
这个改天试试看,或许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PVC号码管也不贵,多买几个品种试试,

库存已经一堆1.5的了表情,师傅们都不爱用,哪天换个截面积2.0的之间的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一般用热缩管,烫一下锁住。就是打印的线号有的会变形

号码管热缩? 没见过哦。你这边用的是哪种类型的号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G:
普通那种不行吗,里边不用凸起的。
不行,更容易掉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般号码管是有点弹性的,多大的线就套多大的管,

可能是我们买的产品有点问题,师傅们都用不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或者号码管不好
正规的产品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你们用的哪家的机器和辅材?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你不是还有一个电线端子么,怎么会怕脱落啊

我用0.5平方的线,就是要套在线耳上才行

网友J:
套在端子上就行了。这样牢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或者号码管不好
正规的产品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你们用的哪家的机器和辅材?
当地市场随便买的
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K: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一般用热缩管,烫一下锁住。就是打印的线号有的会变形

号码管热缩? 没见过哦。你这边用的是哪种类型的号码管?
他说的那种就是热缩号码管。可以在打号机上打好然后一热缩就好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B:
硕方的机器,用硕方的管,我感觉还行吧!
硕方的机器我用过一次,感觉不太好用。我一直用佳能丽标的。。还有美克斯的机器。

网友L(2025-06-24):
有没有便宜一点的线号机 ,手持式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