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话题】求脑子好使的支个招(20250514)

楼主(2025-05-14):
公司要求所有插座开关加防护套管,加完后时间长了管子收缩或是线被拉长很多线头都漏出来了,有什么东西办法彻底处理好呢

网友A:
能不能用黑色扎带扎住

网友B:
管口用扎带扎住 前面用黑色胶带缠一下 露的很长的 把稍长线管剖开 把线放进去 两头黑扎带一扎就好了

网友C:
就如楼上说的,将开关,插座处的套管割开一部分,用扎带再开关、插座处扎紧。

网友D:
这个应该是你们园区或区的安监督察组的要求吧
实话说,你用的图中的这个拖线板本来就不能在他们的要求下达标,你只能换成常规的86面板,86面板的底合的话你就用杯梭套上你的波纹管,波纹管上PVC或PE胶水,干了以后你想拉出来都困难
用啥胶水主要是看你的波纹管是PVC还是PE
贸易战暂时告一段落,工厂又开始忙了,各路神仙又出来了

网友E:
用两个黑色扎带。第一根将波纹管往下拉,波纹管间隔口,然后扎带。扎到电线末端扎紧。第二根扎带将波纹管扎在插排的固定孔上,这样就牢固了

网友E:
分两步。用两根或三根黑色扎带

网友F:
简单些就是用扎带或电工胶带将两者捆绑在一起;
第一个吊装的排插,我们都用的带钢丝绳的电缆和吊装用排插。第二个固定的排插,用的PZ30的箱子,用的模数插座安装。

网友G:
波纹管破开,电工胶布裹裹

网友H:
再裁剪一节波纹管沿肚皮划开一分为二,再用扎带绑上去好了。

网友I:
再剪一截波纹管从中间破开,装上去两头用金属喉箍锁紧,以后若是松了可以松掉喉箍捋一捋再扎紧。

网友J:
用这个样子的密封头,将软管埋入上头,在接线板的线接头处锁死,就不会跑了!

网友K:
套管比线长100MM就不会了

网友L:
头上用大号的热缩管收口会好很多。

网友M:
这个场合使用多用插座不违规吗?

网友N:
看这种卡子,据说能卡住

网友C:
引用 网友N:
看这种卡子,据说能卡住
但你用的套管与他用的套管不一样。

网友N:
回复 网友C:
卡子通用的

网友O:
波纹管可以

网友O:
使用缠绕波纹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