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kw伺服电机烧了

楼主(2025-05-14):
一位客户的吸塑机。这个伺服是控制下压的机构。到了现场,。伺服报AL001.检查电机三相接地,阻值为零。严重短路。拔掉电机线驱动报AL009代码告知电机已经烧毁。客户打算自己购买伺服电机。客户说这台电机工作温度很高,去年航空插头就有锡从插头流出,电机线插头处发热烧糊。今天也是插头处棕色线烧糊。感觉伺服电机负载很重,这个如何处理呢?让电机发热小些。谢谢

网友A:
是不是选型不对?功率选小了

网友B:
小马拉大车,还是伺服驱动器参数设置问题,本来这电机功率与负载不匹配,硬是要从驱动器参数上补齐,哪能不出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选型不对?功率选小了
从客户描述功率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马拉大车,还是伺服驱动器参数设置问题,本来这电机功率与负载不匹配,硬是要从驱动器参数上补齐,哪能不出事。
这个伺服发热严重,应该是负荷太重所致。哪些参数会导致发热严重呢?

网友C:
功率不够就只能换大的驱动器及电机 ;

网友D:
会不会航空插头的单相接触不好?

网友E:
发热的原因有很多,但是总之一句话就是负载与电机选型不匹配,驱动器的过载保护肯定修改过,要不然应该是报警停机而不是烧电机,建议重新计算参数,换个型号的伺服

网友F:
温度高有选型的问题 也有可能负载重 还有参数设置问题

网友G:
应该是伺服小了。

网友H:
7.5KW,110V的电机电流会很大,可是看图片里的电线和连接器不够大。

网友I:
再正常工作的时候测测电流看看

网友J:
如果伺服电机没有散热风扇,可以考虑加一套带风扇散热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H:
7.5KW,110V的电机电流会很大,可是看图片里的电线和连接器不够大。
人家原装带的插头,插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马拉大车,还是伺服驱动器参数设置问题,本来这电机功率与负载不匹配,硬是要从驱动器参数上补齐,哪能不出事。
这个伺服发热严重,应该是负荷太重所致。哪些参数会导致发热严重呢?
先从书册查查看参数,再看看实际设置的参数,应该能找出那些参数的不一样。

网友K:
改善散热,增加离子风吹它。。

楼主:
引用 网友H:
7.5KW,110V的电机电流会很大,可是看图片里的电线和连接器不够大。
电线6mm2的

网友L:
伺服电机能用到烧掉也算是人才
怀疑这个驱动器的保护数据被修改到不合理状态,怀疑这个电机的工作模式设置存在缺陷

网友M:
换电机和伺服控制器,本来就是配套用的,非要调整控制器参数减少报警,不坏才怪

网友N:
伺服太小,扭矩不够,加减速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再正常工作的时候测测电流看看
测进线六安多,工作时

网友O:
电机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