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5-15):
1、静态测试IGBT正常;
2、S-T380VAC,运行@5Hz,带3只100W星形接法白炽灯泡,实测UVW对正负母线端,直流电压;
3、问题:应该是驱动电路或6路PWM信号有问题。从以下测试结果看,是那一路有问题?注意测试结果是直流电压(DC)!
4、是U相上桥击穿(测试没问题)?下桥没有导通?
如果U相上桥软击穿,当UVW相按照相序正常导通时,岂不将U相上桥、UVW下桥炸掉了?

网友A:
看情况有点像V1管子开通不良啊

网友B:
如果不接负载(空载)是这情况,下驱没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接负载(空载)是这情况,下驱没工作
带白炽灯负载。
1、诚如斯言:U相下管V4的C-E管压降如此之大,应该是U相下桥V4未工作导通;
2、U相上管V1虽然C-E电压近似为0,表面看,似乎V1处于全程导通(甚至软击穿),但其实不然:一,当U相下管V4未工作导通(C-E呈高阻,或关断)时,U相上管V1的C-E对U端子,必然出现近似等电位,即V1的C-E电压必然近似为0,所以,V1并没有全程导通(软击穿);二,因此,没有出现炸管现象,也证明了V1并没有全程导通(软击穿)。
结论:
V1工作正常;
V4未触发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情况有点像V1管子开通不良啊
V4未导通。
V1应该正常。

网友C:
V4未触发导通,接近开路。所以压降大。v1压降小。v1;v4串联分压。所以v4没有被可靠触发

网友D:
这么明显U相有问题,不是驱动板就是模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V4未触发导通,接近开路。所以压降大。v1压降小。v1;v4串联分压。所以v4没有被可靠触发
确实要检查V4下桥 模块或者驱动

楼主:
还有个疑问:高至50HZ运行都有输出,但很不平衡。6个管子管压降如此大,A316J驱动,都有管压降检测电路,为什么没有过电流报警?

网友F:
回复 楼主:
按道理来说如果管压降电压问题,那A316J确实该报警了,有没有老师给解答一下。

网友B:
老机器来说,316j保护功能失效见多了

网友G:
这个一看就知道是下桥U相没触发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