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5-15):
最近修一台GD300的变频器,故障记录里面报故障PSF,查了说明书里面没有这个代码,通过公众号查出来是电网相序故障,不知道谁遇到过这种情况。

现在是手边没有主板不方便代换,昨天检查,发现上桥光藕供电是0.3伏左右,但是跑了一圈线路,始终没发现这个供电是怎么过去的。

现在手边没有主板,没法代换测试,原参数是通讯控制,改端子和面板都无法运行。

网友A:
1. PSF的可能含义
变频器的故障代码通常以字母缩写形式表示,PSF可能对应以下情况(需结合具体品牌型号确认):

电源故障(Power Supply Fault):可能因输入电源电压异常、缺相或相序错误触发25。
相序故障(Phase Sequence Fault):若电源接线相序错误,可能导致变频器保护性停机512。
参数设置错误(Parameter Setting Fault):部分变频器将关键参数配置错误归类为PSF49。
2. 常见处理措施
根据变频器通用设计原则及搜索结果内容,建议排查以下方面:

检查电源输入:
确认输入电压在允许范围内(如380V±10%)25。
使用万用表检测三相电源是否平衡,排除缺相问题35。
验证相序是否正确(部分变频器需严格遵循R/S/T顺序)512。
参数复位与重设:
恢复出厂默认参数,排除误操作导致的配置错误49。
重点检查与电源相关的参数(如输入电压类型、电机额定值)47。
硬件检测:
检查整流模块、滤波电容等关键部件是否损坏310。
排查控制回路是否存在短路或接触不良510。
3. 品牌差异参考
不同品牌变频器的故障代码定义可能存在差异:

丹佛斯(Danfoss):PSF可能与电源模块或通信板故障相关,需通过专用软件诊断26。
西门子/三菱:通常提供详细故障日志,可通过操作面板查看具体描述312。
国产变频器:部分型号PSF可能直接提示“电源异常”,需参考说明书复位流程57。

楼主:
非常感谢提供这么多解决途径。按照P07.01执行完毕后,自动恢复到0,现在是设置到1,不会自动回到0啊。断电再上电,这个参数还是1.

因为是同步机,用户设置的参数比较多,如果不能正常上传到面板,设置起来担心会丢失参数。

楼主:
昨天无法把变频器参数从变频器上传到面板,实在没办法,只能手工记一下参数。可能还是有遗漏的地方,今天安装到设备上面,显示8192这个地址是错的,实在不知道触摸屏是调用的那个参数。

楼主:
设置成手动运行,触摸屏上面的运行界面会显示相关信息。就是不知道8192读取的是变频器那个参数。

楼主:
现在修好了,给厂家打电话解决的,恢复出厂参数以后,一直报错误,解决办法是把P0.18=0,这个参数改为2,清除一下故障档案,然后重新学习一下电机参数,设一下相关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