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推荐

楼主(2025-05-16):
各位工控大佬,有没有推荐的笔记本电脑
需求:
1.五K-1W
2.带RJ45网口;带USB-A口
3.轻薄本;15英寸以下;续航长一点;不要太重出差用

楼主:
目前看了ThinkBook14+合适一点

网友A:
也推荐战六六

网友B:
预算充足,就买好点的,去实体店转一圈最好看实物。

网友C:
带网口的笔记本电脑不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THINKpad x1
也推荐这个,但这个系列小型号也不少,有的带网口有的不带,需要仔细看一下。

网友F:
轻薄本 还带RJ45 有点难。

实在不行弄个USB转2.5G网卡呗,选择面大一些,

专业的话,选THINKPAD,价格贵。

一般的话,弄个普通笔记本就行。

特别注意避开 联想 低温锡,以及AMD的,

即使是博图来说,反正都卡,选个主流配置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F:
请教一下,inter相比于AMD有哪些优势,联想同一款型号,处理器太多种类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inter相比于AMD有哪些优势,联想同一款型号,处理器太多种类了

AMD笔记本CPU故障率较高,B站很多视频,特别是轻负载蓝屏之类的,

但是,能耗比做的很好,对比INTEL,干活用,建议还是用INTEL,主流中等就行,笔记本散热受限,再高的性能也就是3秒真男人,温度压不住就降频了

网友G:
推荐一款不常见的品牌,机械革命15X。价格3500左右,续航长,接口齐全。

网友H:
工控,是不是还要RS232?
不少人说,用USB转232岂不更香?实际上,不少工控软件和工控设备,用USB-232,总存在不少问题。

网友I:
T14p,2025款刚出,我去年入的2024款,两个usb-a,一个rj45,16比10屏幕,能打好几年了

网友J:
有图片吗  我也想换了

网友K:
我前段时间查了一下,我感觉HP的战66挺不错的,现在好多电脑都没有RJ45网口了,如果下一台电脑我应该是HP的!个人讨厌联想这个品牌电脑

网友L:
ThinkPad毋容置疑

网友M:
回复 网友H:
串口只是偶尔用用,不能让一个偶尔用的功能影响你选上万的笔记本

网友M:
搞这行的,笔记本宁大勿小,现在的16寸就是以前15寸的体积和重量。thinkpad不推荐,我的P15V质保内主板已经换了好几次了。考虑Dell的移动工作站。

网友N:
我一台戴尔M4800,从17年用到现在。昨天电池也坏了,看到你这个我也起了点心思。M4800太重了

网友O(2025-06-26):
引用 网友M:
搞这行的,笔记本宁大勿小,现在的16寸就是以前15寸的体积和重量。thinkpad不推荐,我的P15V质保内主板已经换了好几次了。考虑Dell的移动工作站。
同事的也是主板问题,看来通病啊

网友P:
除了DELL的,其它都可以!亲测弯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