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发一个伺服电机烧航空插头的

楼主(2025-05-16):
国产伺服,用了7、8年,镗床传动改造换的,环境较差,机床废油箱处安装,常年不检查,伺服报警,检查发现航空插头处烧坏,更换后正常。

网友A:
这个一般是接触不良的问题

网友B:
七八年用成这样也还不错咯,可能还是接触不好导致的

网友C:
78年了额,还算耐用

楼主:
长期没有检查,应该是松动造成

网友D:
可以了用了这么久才被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