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5-16):
伺服电机编码器信号是ABZ,
另外还有U+U-V+V-W+W-,是什么信号 ?也是编码器吗 ?
这个不是输出的三相UVW哦。

网友A:
图片传上来;

网友B:
是编码器的UVW

网友C:
伺服编码器同时输出ABZ和UVW信号,是为了满足不同控制需求而设计的复合反馈机制。以下是具体解析:

一、ABZ信号的功能
位置与速度反馈

A/B相:提供相位差90°的增量脉冲信号(如8192脉冲/转),通过脉冲计数和相位差判断旋转方向13。
Z相:每转输出一个零位脉冲,用于绝对位置校准或系统复位69。
增量式编码核心
ABZ是增量式编码器的标准输出,适用于实时位置跟踪和速度控制,但断电后需重新校准位置510。

二、UVW信号的功能
磁极位置检测

UVW是三相磁极信号(相位差120°),用于同步电机的转子磁极位置,常见于永磁同步电机或无刷直流电机16。
提供电机启动时的初始电角度信息,确保驱动器准确换相,避免启动抖动或失步79。
与ABZ的协同关系

启动阶段:UVW帮助驱动器快速锁定转子位置,缩短初始化时间7。
运行阶段:ABZ提供高精度动态反馈,UVW辅助维持磁场同步510。
三、ABZUVW组合的应用场景
高精度伺服系统
适用于需要同时实现位置闭环和磁场定向控制的场景,如工业机器人、数控机床110。

省线式编码器设计
部分编码器通过复用UVW信号线(如上电时短时传输UVW,运行时传输ABZ),减少线缆数量113。

四、技术优势与挑战
优势:
兼顾增量定位与磁场同步,提升系统响应速度和稳定性57。
支持复杂控制算法(如FOC,磁场定向控制)10。
挑战:
信号处理复杂度高,需驱动器兼容多类型输入47。
线缆干扰可能影响UVW信号的相位精度,需采用差分传输或屏蔽设计45。
五、典型接线与配置
ABZ信号:接入高速计数器或专用编码器接口,用于位置闭环13。
UVW信号:连接驱动器的磁场检测模块,用于初始定位和换相控制79。
通过ABZUVW的协同输出,伺服系统能实现更高效、精准的运动控制,尤其适合对动态性能和可靠性要求严苛的工业场景。

网友D:
那个是旋转变压器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
以前只知道有ABZ,
后来发现还有UVW,查了一下,网上资料看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D:
旋转变压器,是不是应该只有两根线输出啊 ?

网友B:
回复 楼主:
旋变应该是六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旋变应该是六根线

内行!
一般人不知道或者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