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刚换了个有问题的电机,没找到原因,求大神赐教!(20250516)

楼主(2025-05-16):
电机1.1Kw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变频器驱动,上个班换上去转了两个小时变频器报警过载。负载不卡,电机不卡,量了电机三相阻值和接地均正常。电源线正常,变频器也正常,就是启动几分钟就发热报过载,电机发烫。电机连接片拆了量阻值也正常,单项阻值6.8欧,三相阻值13.6欧。
据上个班交代他们在装之前转子更换过方向,我怀疑是不是不小心把线圈绝缘层碰破了。
反正后来换了个电机就好了。但问题还是没找到。

网友A:
星三角没接错?那是不是擦膛了?

网友B:
量了电机三相阻值和接地均正常
是不是用摇表摇的?

网友C:
原因可能是转子更换过方向

网友D:
怀疑你的转子方向就是错的,那样的话就会出现电机无力,电机无力就会直接导致运行电流大

网友E:
有的电机转子是有方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