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器

楼主(2025-05-16):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肯定不是它的问题

网友B:
电容一般坏掉的话,基本都会出现发黑或者开裂这些现象,看上去电容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种电容器一面会不会鼓起现象,以前测类似电容器指针式10k档 的 的为甩,这不会,不知道为何

网友C:
这个电容是抗干扰的,要么并联在LN之间 要么接地,短路会烧保险,开路无影响 一般这个电容出问题的很少,你要顺序检查输入保险,整流桥,开关管,整流管这些

网友D:
电容坏的特征太明显,涨,炸,变色是基本特征

网友E:
怀疑电容有问题可以用镊子电桥测量容量和D值判断好坏。

网友F:
没烧黑 没烧裂 应该没坏;断开一个脚万用表10K档测一下有无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