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日立SJ300-200HF驱动板芯片4T014514-1 ,有没有软件、数据?

楼主(2025-05-18):
驱动板标号GA。
需要更换这个芯片。
不知道,芯片只是硬件芯片,还是具有ROM(写入程序、数据)的单片机?
全新芯片能不能直接代换?
查不到芯片PDF。

网友A:
芯片型号在白纸下面,白纸上可能就是版本号,程序文件可能在自身或右上角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型号在白纸下面,白纸上可能就是版本号,程序文件可能在自身或右上角芯片
这个图,白色的底,不是白纸,是我用win11画图板打印文本时取消背景色的结果。芯片底色是能直接看到的,激光刻印型号即是上面的文本。

网友A:
可能是ASIC,买个拆机的试试

网友B:
有数据,拆机芯片可代换,功率不分大小

网友C(2025-06-18):
FPGA。损坏率较低。别的SJ300板上拆即可,部分功率。网上也有二手卖的。

网友D(2026-02-11):
GAL门整列。有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