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5-18):
我这边想在冲床模具上加一个气缸,想通过接近开关在冲床滑块向上升的时候检测到监测点让气缸动作一次,在滑块向下运动时监测点通过接近开关时不动作,想问下大神有没有这种开关,如果有人知道马上告知名称,型号,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有这么麻烦吗?接近开关输出入上升动作的常开就行

网友B:
加两个开关可以,动作的顺序来判定上下。。。

网友C:
这样的接近开关没有,但可以做个机构去感应接近开关

网友D:
使用一个长条,在冲床行程上半段一直触发这个接近开关,在行程下半段不触发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E:
叉形行程开关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网友F:
单1个接近开关是不可能有这功能的,用2个由PLC就可以判定出;

网友G:
一般用2个组成类似编码器的方式.
当然也可以用一种叫初始化的操作, 就是机器每次开始, 作一次初始设置, 就是第一次规定上升沿为下降. 当然这要求不能混合沿, 同样两个开关也不允许在两个开关行程之内动作.

网友H:
那叫编码器

网友I:
搞个拨叉,向上的时候,拨叉开关打开,向下的时候,拨叉开关断开!

网友J:
冲床是曲轴驱动的,一个周期内上升和下降对于轴来说位置是不同的,把传感器安装在刹车端那个轴旁边,在轴上套一个凸点感应环,想在那个点感应都可以。

网友K:
这个要求很容易实现
如果允许用机械开关,选对开关调整一下就可以
必须用一个接近开过也不难
使用了PLC编程序就是了,程序不复杂
就是继电器的控制也不难,就是多俩继电器的事

网友L:
一个开关量信号,但看你怎么利用PLC的处理信号

网友M:
应该没有这种感应开关,通过程序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N:
冲床现在都是电子凸轮了吧,直接取个角度信号过来完事。

网友O:
不知道网上流传的单按键启停的电路是否能满足你的要求呢?

网友P:
不是有磁性开关吗2线制  看看气缸什么型号照着买就行了 要接线图 我可以分享给你

网友P(2025-06-18):
你也可以用磁性开关 安装在气缸两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