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请教一个“”新能源”问题

楼主(2025-05-18):
请问这个新能源的焊接是有什么问题么?白天有太阳的情况下,车为什么不动?

楼主:
太阳板方向,红线的焊点是连一起的,蓝线是断开的。请问哪个是对的?把蓝色的半面也焊一起么?

网友A:
是不是电量不够呀?

网友B:
有阳光时,空载测电池端有电压没,没电压,电池有问题,有电压再检测电机是不是好的 还有种情况是太阳能板老化,输出电流不够

网友C:
意思是晚上能动?

网友D:
电机不动,有没有想过有电压没电流的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不动,有没有想过有电压没电流的状况
怀疑啊。所有问太阳能板是不是焊接有问题。之前焊过一次。

网友E:
回复 楼主:
这么小一块太阳能板能带动小电机?输出功率1W都够呛

网友F:
回复 楼主:
你如果这样不接电池可能车会动,但是这样连接电池是错误的,一般红线是正极,这里表示+应该是正极。你不接电池只有太阳能板可能是电流或功率不足,太阳能板应该是充电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小一块太阳能板能带动小电机?输出功率1W都够呛
之前刚买来那时, 只要阳光充足,跑起来一点问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