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VI 和M8029结束 指令异常

楼主(2025-05-18):
DDRVI D100 D222 Y000 Y002
这种指令 跑到结束有时是+1 有时是-1
复位M继电器前一条置位指令SET M90 还不执行
搞一天了
以前一直好的
不知道哪里语法错误么
太欺负人了
晚饭都不想吃

楼主:
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网友A:
DDRVI D100 D222 Y000 Y002
这种指令 跑到结束有时是+1 有时是-1
这要看在DDRVI导通瞬间D100的数据是多少,因为在指令执行过程中, 即使改变操作数的内容,
也不反映到当前的运行中。在下次的指令驱动时才有效。
复位M继电器前一条置位指令SET M90 还不执行
是不是RST M90一直是导通的

楼主:
RST M90指令删除了
模拟了几次
有时好有时不好

网友A:
你这样多次用到DDRVI指令,数据容易冲突,要注意逻辑顺序

网友B:
DSUB指令前面加个上升沿试试看呢

网友C:
2025年了,还在玩这些老古董啊,
学习的话,真心不建议了。
如果是维修升级改造,多看看手册,看看别人的例程。

网友D:
重点是你这减法运算不能单独搞一行让它一直导通运算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机械排列产品多次搬运
XY轴不断运行
不用DDRVI 用什么指令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机械排列产品多次搬运
XY轴不断运行
不用DDRVI 用什么指令呢

一般来说,DDRVI指令只用一条,位置可以随便更改

你要这样用也行,只是要把逻辑关系控制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DSUB指令前面加个上升沿试试看呢

加不加没什么关系,指令一旦导通后,变更数据也没用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变更数据只是对伺服运行距离没有用,但是D100里面显示的数据有没有可能就不一样呢

网友E:
我的建议是DCMP与DSUB前加上升延,M8029用下降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