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5-19):
昨天拆了个伺服编码器的光盘,公司里正好有个500倍测纤维的显微镜

今天拿去看了一下,直径26MM的盘,真有2500道线

26*3.14=81.64毫米,81.64/5000=16.328微米,也就是说间隔距离只有16.328微米

跟显微镜得出的结果差不多(白色部分不知什么原因测不出来)

网友A:
精神可嘉

网友B:
增量编码器的分辨率就是实打实的,还能插补怎么的?

网友C:
伺服编码器如果说是2500线,实际或多或少的话,哪怎么能准确?所以制定是多少就是多少,不会多也不会少。就是我们生产洗衣机上的档位选择编码器都不能有电子毛刺出现,何况多个脉冲少个脉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量编码器的分辨率就是实打实的,还能插补怎么的?

以前觉得这小的盘,怎么搞出这么多光线出来的

这次显微镜一看终于搞清楚了

网友D:
见过6000/r的,很贵
有个客户,曾经要上万的编码器,由于没在资料里查到,又不远,去现场看了一下,标牌就是2000的,但他电脑显示是1.2w,现在应该明白了,他们做蓝图电子化设备
磁珊尺(磁编码器)是处理后的数据~最近贴近的应用就是手机

网友E:
这个应该是坏了才拆吧,好的谁舍得拆,拆开了就基本废了

网友F:
哥,有空可以拆个23位的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哥,有空可以拆个23位的看看吗

没有23位的,但之前有了解过,高分辨率的原理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6471

网友G(2025-06-29):
用过,但没有拆解过,真是打来眼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