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2伺服设置

楼主(2025-05-19):
台达A2伺服驱动器电子齿轮比设置为128/1,用台达ES2plc发10000个脉冲电机不是转的一圈, 回原点后驱动器面板显示脉冲数不和plc一样为0。以前用三菱plc控制伺服两头脉冲数显示都是一样的,请问诸位师傅是参数设置错了吗,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A:
用台达ES2plc发10000个脉冲电机不是转的一圈

那是转了多少?

驱动器是不是收到了10000个脉冲?

网友B:
没用过台达的,不过我感觉这个齿轮比设的有点奇怪

网友C(2025-07-05):
你参照这个设置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