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5-20):
哪位大神能告诉一下戴尔电脑型号:G15 5520怎么重装系统?

网友A:
新电脑正常都是WIN11了
至少也是WIN10
WIN7的驱动基本上不支持了

网友B:
还能开机的话,直接下个镜像就可以安装

网友C:
是不是可以进bios更新系统?换系统就只能用启动光盘或U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