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桩接地故障

楼主(2025-05-20):
用了半年多,前天回家发现充电桩报接地故障。联系售后后师傅上门。家里有两个充电桩还有一个欧拉的,我的挑故障,欧拉的就没事,用的一个电表同一路线,充电桩厂家认为两个充电桩不能共用一个接地。因为欧拉的是3.5kw的我的是7kw的,他们的意思是说欧拉的接地检测不严格,深蓝的充电桩对接地检测要严格。所以让充电桩师傅把接地线单独接出来了,依旧显示故障,他说是零线带感应电是国家电网这边的问题。我已经联系国网师傅上门看了,师傅说零线带感应电是正常现象,而且家里的电器,灯照明灯都没有问题,我家这边有两个充电桩,还有一个欧拉充电桩。同一路线接出来欧拉充电桩就可以用。所以国网师傅认为是我深蓝充电桩的问题。充电桩的师傅说一定要把零线带感应电的问题解决掉,国网师傅说坚持零线带感应电是正常现象。现在两边踢皮球互相都不想管。我真服了。

网友A:
能不能把零线做重复接地

网友B:
这个应该是你的充电桩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你的充电桩的问题
我也这么认为,不行你让充电桩师傅给你换个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把零线做重复接地
前面没漏保可以

网友D:
怀疑充电桩问题

网友E:
回复 网友A:
单独走根线吧,零线哪能直接接地?

网友F:
踢皮球,跨多部门。
死磕充电桩客服。

网友G:
这种你打国网用处不大,直接投诉汽车客服吧。我的充电桩安装的时候,安装师傅直接从地下大了30公分深打第地桩拉了地线上来的。现在没怎么用,不知道情况怎么样

网友H:
怎么修好的?后来?

网友I:
怎么判断零线带感应电的?还是零线0电位有偏移?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怎么判断零线带感应电的?还是零线0电位有偏移?
有一个“城阳”的维修电工,可以看看他找问题的手段,挺有帮助的
楼主这个是感应电还是漏电?
感应电接地线没问题,漏电就要找出漏点解决掉。

网友K:
如果判定零线感应电重复接地是最优解,当然前提得搞清楚是不是漏电。。。

网友J:
今天看到城阳一个案例
用户灯微亮,检查零线207,火线367…最后检查结果,邻居楼后加设备进箱火线破皮碰箱体

为什么火线碰箱体,N线带电200多伏(对地),火线360多伏(对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