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5-20):
钢包车,两台变频器带2台30kv的电机,一启动有一台就报故障F7807,查了一下故障码说短路接地,断开这台报故障的负载,空试正常了,测量电机3相平衡,测量进线不短路,在接上一启动又报,然后换了一台电机,一启动还是报F7807,现在没办法只能准备明天换电源线或者拉根零时线测试一下。
后续把两个变频器出线互换了,还是报警,把线换了还是报警,线用摇表量了也没问题,把变频器换了还是报警,现在拉了一根临时线从新换的变频器到电机,好了。所以问题更大了,到底是哪块儿出了问题,有没有师傅帮助解惑一下

网友A:
根据你说的,我认为还是线的问题。线你用摇表测了正常,也有可能有折弯的地方,或是有刺破的地方。你摇表测的时候将线活动活动看看。

网友B:
线路问题,线路内部应该有损伤。

网友C:
有可能是电线问题,

网友D:
有个差不多的问题,启动正常,停机报警接地故障(abb)单独运行无报警(断开潜水泵),测量潜水泵三相正常,最后找到对地漏电(阻值不够)。

网友E:
排除法,一个个排除。

网友F:
线路需要摇测相间和对地,摇表使用1000v的

网友G(2025-07-06):
问题解决了吗?是不是大车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