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61HC25N4

楼主(2025-05-20):
请教大神,施耐德61炸机后,不带模块单板测试报SCF4,请教大神怎么屏蔽呢?

网友A:
屏蔽不了,变频器每个输出脉冲都要检测,只能接IGBT上强电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蔽不了,变频器每个输出脉冲都要检测,只能接IGBT上强电试。
上模块,供电换成24V可以吗 ATV31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蔽不了,变频器每个输出脉冲都要检测,只能接IGBT上强电试。
上模块,供电换成24V可以吗 ATV31就可以
估计不行,检测电路有一串几百K的电阻的,电压幅值不够也会报

网友C:
想办法把电容和IGBT中间串灯泡,这样不怕炸模块,可以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