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5-21):
请教老师,正常的变频器Us端输出电压是-14v多,报OU故障这个变频器输出电压是-29v多,导致检测电压达到一千多伏,测量+-15v  +5v电压正常,测量DD18,DR32,DR33,都是正常,DC19已更换,请问还有哪方面的原因引起的

楼主:
图纸上传失败了,重新传了

网友A:
变压器其它绕组都是正常的,就你这个绕组废了!不开玩笑,真遇到过

网友B:
回复 楼主:
就这么几个元件,都检查过了,可以肯定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B:
走线排查,过去经常碰到台达变频器B系列D系列E系列这种故障,主板上有个8脚运放块子周围有个贴片电阻阻值变小造成的,在主板右上方,在路直接测量电阻值,就能排除到。提供思路,祝你修复成功。

楼主:
电阻电容都是正常的,换一个变压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