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这个净化台控制面板不亮了,怎么回事?谢谢(20250521)

楼主(2025-05-21):
净化台控制面板不亮了,换一个就好了,是这个坏了,但是我想知道是哪里坏了?有没有维修价值,想试试看。有大神带我一下,谢谢

网友A:
百来块钱的东西谈不上什么维修价值吧

网友B:
牛屎芯片的板子,一般就查下外围,电源,晶振,复位之类的

网友C:
直接换了,没必要修,也不一定能修好;

网友D:
大概率是晶振坏了!

网友E:
有修的功夫,花费的时间都够买几个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牛屎芯片的板子,一般就查下外围,电源,晶振,复位之类的
确实如此,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