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触摸屏建立好配方怎么传送给三菱PLC呢?求教

楼主(2025-05-22):
选择配方后,我想将这个9个数值 发送给PLC对应的寄存器里面,请问该怎么操作·谢谢 大神们

网友A:
昆仑通态没用过
一般的触摸屏配方功能都是在触摸屏软件里面先关联好PLC寄存器,然后直接调用传送

网友B:
配方不是都连好了寄存器, 然后装载的时候, 就把新的给了寄存器?

网友C:
把横着的对应格子里面的数据传到竖着的相应的格子里面,你可以用脚本,把数据传过去就可以了吧!
在按钮的功能里面,可以写对应的脚本,也可以在画面属性里面写脚本的!

网友D:
这个不是在建画面时已经选好需要连接通讯的PLC的驱动吗?你这是只做组态画面没设置连接PLC驱动吧?

网友E:
这个我也不懂 刚刚在学习

网友F:
选择配方后,做一个确认动作,确认的时候把配方数据传送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