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5-22):
变频器上电时,一般会有一个系统自检。
自检的内容应该很多,其它如风扇、电路板和IGBT温度、缺相、欠压、过压、接地等不说。至少,最常见的、重要的,是对过电流(非运行的静态)和IGBT的检测。
1、对静态下IGBT过电流的检测,对于具有UVW输出电流互感器的系统,大概是检测输出电流互感器的输出(比如,如果静态时,互感器竟然有输出电压给了CPU板,那就是过电流了);对于不使用输出电流互感器的系统,大多用检测IGBT管压降的方法(自检时,瞬时送给IGBT一个测试PWM信号,同时检测IGBT管压降,管压降超标,报警过电流);
2、对于IGBT的故障(损坏)检测的机理又是如何?应该不是通过管压降的方法检测吧?确实很多变频器,自检是能将管压降超标(过电流)和IGBT故障(损坏)分别进行报警的。
搞清楚这2者的机理不同,对理解电路原理、判断电路故障方向,肯定大有益处。
比如说,最近修一台日立SJ300-220HF变频器,先后经历更换不同元件后,上电分别报E01.3(驱动过电流)、E30.4/E30.6(IGBT故障)的现象。对其报警内容和关联性、机制,颇有疑惑。

网友A:
日系都是数脉冲啊!MCU发出去,然后通过输出端U V W 一排电阻降压采样,跟发出脉冲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日系都是数脉冲啊!MCU发出去,然后通过输出端U V W 一排电阻降压采样,跟发出脉冲比较
如果系统用UVW输出(PWM数量)与CPU输出PWM进行比较,来判断IGBT故障(损坏)进而报警E30的话,IGBT脱板屏蔽E30就极为困难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晕死!你不看往期帖子的啊!你看沈老头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死!你不看往期帖子的啊!你看沈老头的帖子
哈哈哈。。。
看了,老沈说的是7.5KW,短路线点位对不上22KW,而且,没有电路图标示短路屏蔽方法。
表示没有看明白哈哈哈

楼主:
SJ300-220HF,测试维修了不短时间,换一个元件、板子,出一个新报警,铜排、电路板层层叠叠,结构复杂,故障一堆,机器破旧。。。放弃了。
有时间写一下维修过程吧,尽管维修不成功,但也许对其他人有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