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5-22):
1,PLC输出需要接中间继电器的是伺服抱闸,真空泵,接触器线圈。电磁阀,照明灯报警,机箱风扇,照明灯,等需不需要接中间继电器做一个隔离?防止烧坏PLC输出点??

网友A:
接触器 电磁阀比较常见

网友B:
重点看通过的电流大小

如果是普通的气动电磁阀,这个线圈跟一般继电器都差不多大小,那就不需要加了。

网友C:
接触器看型号,我这边用的SD-Q11不需要中继;控制交流负载,一定加中继。

网友D:
看带负载的电流和动作频率了还有输出电压类型了 电流大,动作频率高的,电压类型不一样包括(包括高低电压,交直流)必须加中继

网友E:
这个好像没啥强行规定吧。
一般我弄都是全部加中继。
但有时现场有要求、预算特殊、空间特殊等情况,也是需要更改的

网友F:
我们用R的,一般的电磁阀交流接触器直接带就行了,用了十来年了从来没有坏过,大电流的一定要中继中转,晶体管的除了脉冲外,最好加中继中转

网友G:
没有规定,我是全部加中继的,后期维护维修就很方便,要是烧触点了,没有中继转换,你还得更换输出点,程序变更,使用中继的话,直接拔下来换一个新就行

网友H:
作为甲方,需要乙方全部加上;作为乙方,能不加就不加。

网友I:
以小控大,保护自己!

网友J:
作为一个有良心的设计,一般都会配套信号放大板,方便后期的维护
毕竟信号放大版的价钱比PLC的输出模块便宜多了

网友K:
是防止烧坏PLC输出点,一般小功能的比如小的电磁阀什么都是PLC直接带的,大功率的比如交流接触或者大功率的电磁阀什么的都是加中间继电器过渡使用的

网友L:
只记住一条就够了,小电流控制大电流。。

网友M:
看电流,动作频率
LED电流小吧,但动作频繁同样使不住~早期电梯改造,控制数码显示的继电器没少再改造。

网友N:
如果非要转
最好自己用达林顿或MOS管晶闸管转
无触点不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