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5-23):
有个专用的伺服电机,上面的编码器信号,先通往电脑板处理,再有电脑板用光纤,将信号,送到变频器,来控制变频器的运行,变频器UVW的输出端接伺服的UVW,   搞不懂这光纤信号,怎样转换成变频器的控制信号

网友A:
有这样的模块卖

网友B:
光纤有两个作用. 一个是作为电信号的延长, 一个是在此基础上作为网线的延长.
前者就是电信号比如脉冲什么的转成光信号, 如同光耦.
后者是有网络协议的. 传输的是数字信息. 你说的电脑出来, 估价是网络信号.

楼主:
有这类知识的书籍?

网友C:
你直接把光纤当作一根信号线吧,不过还得搭配信号的转换器,目前好像没有哪款变频直接支持光纤信号

网友D:
力士乐的伺服有直接用光纤通讯的。

网友E:
有线,无线,光纤都是通讯线的一种方式而已

网友F:
光纤只是传输信号的一种媒介,就像音响线,有的是同轴,有的是光纤还有直接的音响线这样。

网友G:
如果你连这都能研究明白怎么回事,可以去国家研究院工作了

楼主:
淘宝上哪种是配这类光电收发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