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想请问一下 三菱PLC 控制伺服多点定位相机抓取数据的方式(20250523)

楼主(2025-05-23):
伺服绝对位程序, 移动到A 点 触发一次相机 然后自动运行到B 点再次触发相机抓取数据保存到PLC的寄存器里面 这样重复一共要 跑9 个点 然后抓取,想请问这样的控制程序,应该怎么来写?我现在用的寄存器赋值,每次定位到了以后标记位INC+1 然后跳转到相机SOCKET程序段进行抓取,抓取完成后通过计时器T1复位 赋值定位位置 继续跑 这样轮询 还有别的什么方法么???

网友A:
基本就这样了,无论哪种方式该有的数据寄存器地址你也是少不了的,这样的程序清晰,以后维护起来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