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旋式料位计什么工作原理?

楼主(2025-05-23):
图,第一次见

网友A:
用过类似的,就是内部一个小型减速电机,带着这个叶片转动,当叶片被物料挡住时,触发内部的微动开关,发出信号。

网友B:
里面实际就是一个小的交流电机带减速箱,当外面的浆叶受到阻力,这个电机就会偏位,然后压到一个小的形成开关,这个开关就是你需要的信号
这个主要用于颗粒物料的料仓检测

网友C:
粉末状,小颗粒物料检测。见过水泥罐从底部泵水泥到达顶部一定位置,物料计转动受阻就会输出一个信号。

网友D:
阻尼,字面意思就是转不动就输出信号,物料来阻止其转动
一般做料位报警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