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机自动上料电路

楼主(2025-05-24):
料位计不在最低位,延时两分钟上料

网友A:
以前做过,一般是设置下料位和上料位,低料位开始上料,高料位停止加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做过,一般是设置下料位和上料位,低料位开始上料,高料位停止加料
没错,正常应该有低位与高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做过,一般是设置下料位和上料位,低料位开始上料,高料位停止加料
只有一个料位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做过,一般是设置下料位和上料位,低料位开始上料,高料位停止加料
没错,正常应该有低位与高位的
现场只有一个

网友C:
KT线圈串个KM的常闭吧

网友D:
上料电机频繁动作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做过,一般是设置下料位和上料位,低料位开始上料,高料位停止加料
没错,正常应该有低位与高位的
他这个是供料控制,有料2分钟后启动KM,无料停止
一个料位检测足矣

网友F:
现在注塑机颗粒上料机,都有配套电子显示控制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KT线圈串个KM的常闭吧
不串也能工作,无非是时间继电器不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料电机频繁动作
有时间继电器不算很频繁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料电机频繁动作
有时间继电器不算很频繁
看料源供给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料电机频繁动作
有时间继电器不算很频繁
看料源供给情况
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