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5-25):
客户的一台设备,今天一开机就是这样,手动回原点,伺服一动作就报警AL003。说是昨天下班关触摸屏的时候,伺服自己动作了(今天查监控发现)。
.
没经验,请大神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电压没问题,感觉可以换驱动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没问题,感觉可以换驱动器了
六七台驱动,只有这个报故障。所以我也没上门,直接建议客户换驱动

网友B:
伺服电压检测坏了

网友C:
这个比较麻烦,你换新伺服后,要把原来的伺服的所有数据复制到新伺服,不然根本不会动,还要挂机软件操作,软件只能用台达提供的
希望你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比较麻烦,你换新伺服后,要把原来的伺服的所有数据复制到新伺服,不然根本不会动,还要挂机软件操作,软件只能用台达提供的
希望你好运
确实这个是通讯控制的,应该可以用按键设置参数吧

网友B:
回复 楼主:
找个台达的软件Delta ASDA-Soft,连电脑读取当前伺服的参数,换了新的再把参数写回去,用通讯控制的话不大可能换其它品牌或者不同型号的伺服,只能是当前型号 这个问题可以修下

网友D:
有备件的话可以代换一下,但程序需要自己重新把老机器的拷贝到新机器内。楼上师傅所用的软件没问题但安装电脑系统不同可能会导致机器连不上情况,可以再换个电脑试一下。

网友E:
台达有款小软件,可以把参数全部读取下来,换了新的后就能下载了,挺好用。。。。ASDA_SOFT_V6.2.0.0

网友F:
如果电压没问题 就直接换伺服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