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这个功能用变频器

楼主(2025-05-25):
一位修电机的想要用变频器实现这个功能,各位大神指导一下。我认为变频器电机有惯性。实现不了

网友A:
加PLC吧
精度不高的话,精度不高的话,运行几次看看惯性量移动接近开关。
精度高的话再加行程开关,加刹车装置等,当然费用也得加

网友B:
用多段速就可以吧?

网友C:
两个高速的速度是否一样?

网友D:
可以肯定的说,你的要求并不高,所有品牌的变频器都可以实现,但不同品牌、及型号的变频实现的方式也不同,你必须提供具体的品牌型号。

网友E:
用带PLC功能的变频器,或者用个工控板 简单方便后期改动

网友F:
使用变频器的多段速功能,指定位置安装光电开关输出开关量信号用于多段速的触发

网友G:
1.用带PLC功能的变频器
2.加块PLC工控板,普通变频器都可以用,并且调试参数简单的多

网友H:
引用 网友B:
用多段速就可以吧?
和我想的一样,用多段速或者带简易PLC功能的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使用变频器的多段速功能,指定位置安装光电开关输出开关量信号用于多段速的触发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电机肯定有惯性

网友F:
回复 楼主:
有惯性根据情况加合适的刹车电阻。

网友I:
明明是公务员干的活,却非要老百姓去干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多段速状态不光需要触发,还需要保持,所以只用光电开关不一定合适

网友J:
使用变频器中的模式运行功能,例如富士的C21-C28中设置,或者安川中的多档速度运行组合功能。

网友K:
有见过一个触发信号就能改变速度(运转方向)的变频器?
用上PLC等控制应该不是哪位修电机需要的吧

网友L:
还是老实的用个PLC或工控板来做控制吧,这样后面维护的人会轻松

网友M:
这个简单,都可以不用模拟量调频,只要你的速度给定是固定的,可以利用变频器的多段速功能,A到B给一个开关量,B到C给一个开关量,C到A给一个开关量,每个开关量可以在变频器内对应一个速度,第三段同时控制反转。

网友N:
用变频器多段速端子,配合继电器互锁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肯定的说,你的要求并不高,所有品牌的变频器都可以实现,但不同品牌、及型号的变频实现的方式也不同,你必须提供具体的品牌型号。
你好。这款变频器你帮忙看看怎么实现。说明书发你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简单,都可以不用模拟量调频,只要你的速度给定是固定的,可以利用变频器的多段速功能,A到B给一个开关量,B到C给一个开关量,C到A给一个开关量,每个开关量可以在变频器内对应一个速度,第三段同时控制反转。
这款变频器帮忙看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