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5-26):
我们有一批压力传感器,接线是2线制的4~20mA,由于模块输入只能接电压,接头处并了个250欧姆的电阻,如果不接入模块用万用表测传感器接头电压,电压值和实际值能算出来基本一致。但奇怪的是当接头插入模块后,然后再用万用表再测接头处电压,电压会下降一点,导致最终读数不准。换新号发生器输出电压就不会有这样情况,接头插入前后电压都是一样的。这个算是谁的问题?

网友A:
既然换了一个传感器没有问题了,那肯定就是那个压力传感器的问题呗

网友B:
这个真不好说是哪个的问题,是匹配的问题

楼主:
一共8个传感器,2个模块各4路通道,所有传感器不接入通道前电压值都偏高(且接入前比较符合实际数值),接入后全部都偏低,而且电压越高,偏差越大,例如接入前电压是1.8V,接入后变成1.75V,接入前是3.1V,接入后就是3.0V了。所有通道,所有传感器多次测试都是这个现象。用信号发生器代替传感器就没有这个现象,反正很奇怪。

网友C:
感觉是模块输入阻抗比较低,有部分电流从模块流过去了,你可以测下正常通道和故障通道的电流看看

网友D:
以下是引用truezhang2025/5/26 18:28:43的发言:我们有一批压力传感器,接线是2线制的4~20mA,由于模块输入只能接电压,接头处并了个250欧姆的电阻,如果不接入模块用万用表测传感器接头电压,电压值和实际值能算出来基本一致。但奇怪的是当接头插入模块后,然后再用万用表再测接头处电压,电压会下降一点,导致最终读数不准。换新号发生器输出电压就不会有这样情况,接头插入前后电压都是一样的。这个算是谁的问题?
一共8个传感器,2个模块各4路通道,所有传感器不接入通道前电压值都偏高(且接入前比较符合实际数值),接入后全部都偏低,而且电压越高,偏差越大,例如接入前电压是1.8V,接入后变成1.75V,接入前是3.1V,接入后就是3.0V了。所有通道,所有传感器多次测试都是这个现象。用信号发生器代替传感器就没有这个现象,反正很奇怪。

是串个250欧的电阻。而不是并个电阻。如图

网友D:
一般传感器电压信号不会引起压降

楼主:
回复 网友D:
并联250欧电阻是指针对模块输入口来说的,本来认为只是电压检测,按理说不会分压,但实际上就是这么奇怪,我测了十几组数据,都是接入模块后电压有所下降

网友E:
   没有看到具体的供电及接线方式,仅从楼主的发帖和回帖来看;模块的输入电阻不会太低,因为用信号发生器代替传感器时电压是正常的,看来传感器有问题,可能该型传感器的输出电阻不够大。如果有电阻箱或线性的线绕电位器,用其来代替传感器的负载电阻,对传感器进行测试,观测负载电阻在250欧变化正负50或100欧时的电流变化范围(负载电阻两端的电压变化范围),来判断传感器是否有问题。

网友F:
加一个隔离器(4-20mA输入——0-10V输出)试试

网友G:
回复 网友E:
不是传感器内阻太大?

网友G:
你用的模块确定只能电压输入?~这种模块还选用啊
这类问题不能单一说是哪方面的,但从使用者角度就是传感器的
实际上,可能是电阻没有选用精密电阻,传感器内阻太大,模块内阻太小,还有传感器供电电源内阻大…
看看能不能用程序修正偏差~如果模块是PLC的

网友H:
导线会分压啊,这就是电流型和电压型的区别,本来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那连接的导线也有电阻,会和250欧姆电阻一起分压,

楼主:
回复 网友G:
电路上不太懂,例如真的是传感器内阻大,这种情况为什么会造成接入模块后电压降低?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一般传感器电压信号不会引起压降
如果按楼主说的,电阻并在传感器接头?

网友E:
  4---20mA两线制的传感器采用的是电流传输信号,对传感器的要求是:负载电阻(R)在一定范围内变化时, 输出电流的变化应小于允许值(x),这就是所谓的恒流特性。要保证传输误差x在允许误差范围内, 则要求传感器的输出电阻r》R+R线(连接导线的电阻), 即:x=R+R线/r。从式中可看出:传感器的输出电阻要足够大, 而接收模块的输入电阻要比较小。
  从楼主的帖子看, 是从端子接线,不涉及连接导线, 但对于合格的恒流源传感器而言, 当连接导线的长度在一定范围内时, 是仍能保证电流信号的传输精度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4---20mA两线制的传感器采用的是电流传输信号,对传感器的要求是:负载电阻(R)在一定范围内变化时, 输出电流的变化应小于允许值(x),这就是所谓的恒流特性。要保证传输误差x在允许误差范围内, 则要求传感器的输出电阻r》R+R线(连接导线的电阻), 即:x=R+R线/r。从式中可看出:传感器的输出电阻要足够大, 而接收模块的输入电阻要比较小。
  从楼主的帖子看, 是从端子接线,不涉及连接导线, 但对于合格的恒流源传感器而言, 当连接导线的长度在一定范围内时, 是仍能保证电流信号的传输精度的。
说得对。恒流源对导线电阻不敏感。楼主可以去掉这个250o电阻。买个4-20ma转0-5v的转换器应该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E:
  4---20mA两线制的传感器采用的是电流传输信号,对传感器的要求是:负载电阻(R)在一定范围内变化时, 输出电流的变化应小于允许值(x),这就是所谓的恒流特性。要保证传输误差x在允许误差范围内, 则要求传感器的输出电阻r》R+R线(连接导线的电阻), 即:x=R+R线/r。从式中可看出:传感器的输出电阻要足够大, 而接收模块的输入电阻要比较小。
  从楼主的帖子看, 是从端子接线,不涉及连接导线, 但对于合格的恒流源传感器而言, 当连接导线的长度在一定范围内时, 是仍能保证电流信号的传输精度的。
你串接一台高精度电流表就有答案了

楼主:
汇报一下了解到的大致原因,由于模块原本只接收0~5V的信号,通过并联250Ω电阻转成1~5V信号,实际上那个250Ω电阻有分流作用了,导致接入模块信号电压信号降低

网友E:
引用 楼主:
汇报一下了解到的大致原因,由于模块原本只接收0~5V的信号,通过并联250Ω电阻转成1~5V信号,实际上那个250Ω电阻有分流作用了,导致接入模块信号电压信号降低
搞了半天原来是错误的使用方法导致错误的结果。说250Ω电阻对模块有分流作用是说不通的,只能按16楼网友说的办法来做。

网友I:
把压力传感器的24负和电压采集模块的负接在一起,共负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