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5-26):
最近收到一台三菱变频器F740 55KW启动报E7复位会报E.UuF。
有没有哪位大哥比较懂这个故障的。我才疏学浅期待牛人参与讨论

网友A:
三菱机通病,在电压在360就会报,如果380都报就检测回路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入AC380正常,然后母线检测也是正常的。奇怪的是未启动的时候母线电压检测518V.启动后母线检测为400V左右

网友B:
启动以后母线电压降低,预充电回路检查过吗?接触器吸合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实际电压并没有下降,只是母线检测值变小了,母线电压检测的分压电阻上电压也没变化

网友B:
回复 楼主:
根据目前的描述,母线电压的检测回路有问题,或者三相检测回路问题,需要找一下这两个检测回路进行测量一下。

楼主:
已修好,意想不到的问题。风扇堵转把电压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