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请教图中气驱泵会不会导致水泵变频器报警(20250527)

楼主(2025-05-26):
公司所用水压测试系统,原理图如下,比如系统压力为100Mpa,先用水泵加压到90Mpa水泵停止,剩下的10Mpa由气驱泵接力打上去,但最近水泵变频器经常报错减速过程中过电压,想请教按照这个原理图,气驱泵接力加压会影响水泵吗,会导致变频器报警吗

网友A:
系统内水泵前后的逆止阀检查下

网友B:
为什么你这两个泵输出不加单向阀?

网友C:
是不是泵的出口没有安装单向阀

网友D:
没有单向阀,估计你启动都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