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子程序有条件退出指令

楼主(2025-05-26):
需要在程序中检测X007 X010两个输入信号
达到条件置位M46和M47再退出循环
请问应该怎么写呢,在SRET前面加LD M46 LD M47不行

楼主:
像这种条件语句
我单片机状态判断用一个标志位来控制
比如说定时器开了一个计时更新标志FLAG=1
主程序检测到FLAG=1
就调用一次显示 然后关闭FLAG=0
定时器计数到设置值 再FLAG=1
让主程序再显示
感觉PLC扫描一直在对M继电器SET RST
子程序不去管标志位也么事
就让它一直调用 返回 调用 返回

网友A:
可以用M46 M47串联在CALL指令的前面,当M46 M47置ON的时候就会跳出循环

网友B:
在子程序中加一段CJ条件跳转指令,达不到条件就跳回去重新执行,达到条件就忽略跳转跳出子程序。
+5

楼主:
感觉这个子程序调用的本质和M继电器一样
接通就扫描
意思就是把中间一部分程序移动到末尾进行模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