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自建房装风扇灯

楼主(2025-05-26):
一位朋友的农村自建房,75cm的吊顶。想安装风扇灯。怎么牢固安装。

网友A:
自建房应该建的时候就埋好挂钩的吧。没预埋就打膨胀螺丝。

网友B:
打膨胀螺丝就可以了呀,商品房也是这样装的

网友C:
建房的时候怎么不留个挂钩呢,这是最基本的吧

网友D:
预制板的自建房还是浇筑的?
预制板的看运气,根据打孔位置用一般膨胀栓或飞机膨胀栓。
浇筑的用一般膨胀栓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膨胀螺丝就可以了呀,商品房也是这样装的
中间隔着75CM吊顶呢

网友E:
直接打膨胀螺钉了,现在很少预留挂钩了。好多农村也开始装空调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膨胀螺丝就可以了呀,商品房也是这样装的
中间隔着75CM吊顶呢
75厘米的吊顶,这要看是吊的什么顶了,原则上要用拉爆螺丝固定在楼顶
当然如果吊好顶了,现在施工也是个问题,毕竟有75厘米的高度

网友F:
把吊顶改成结构顶

网友G:
简单,先把需要打拉爆螺丝的地方做个检修口,这个是有现成的卖的,然后就是常规的大螺丝,安装个加长杆,安装好检修口,把风扇装上去

网友H:
这种风扇灯,我装修时候也想整来着,后来有人说清灰麻烦,我就没整。

网友I:
这个是自建房么!看上去是商品房吧!

网友J:
回复 网友H:
楼主图片的风扇灯清灰很简单的,只对我们来说的。你灯盘安装板拆下来,然后卸掉弹簧一端,剩下的10分搞定的。当然你离厨房近的地方油腻厉害就不行的。我每年拆着清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是自建房么!看上去是商品房吧!
那是风扇灯的网络图

网友K:
上世纪90年代,为了解决吊扇叶挡着照明灯问题,把吊扇中心打通做了个带灯吊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