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5-26):
大家好,变频器型号是CIMR-F7B4075,75kw,上电报UV故障,主回路电压低,查看变频器检测电压显示0.0v,请问这个变频器检测电压的方式是什么样的?

网友A:
这是明显主电路DC检测电路有问题!电源驱动板至主板走线排查,就能查到问题。

网友A:
U3运放芯片及周围电路重点检查!祝你修复成功。

楼主:
39脚41脚会根据输入电压波动,但是查询面板还是显示0.0v

网友A:
回复 楼主:
走线排查,建议代换主板试一下。

网友B:
建议先用代换的方法排除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