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贴片电阻查不到是多少阻值 丝印B10L

楼主(2025-05-27):
(无正文)

网友A:
能够搜到的就是1K精密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够搜到的就是1K精密电阻
这个是台达b3 1.5kw伺服模块电流采样电阻 应该不是1k. 我那台己经炸飞,这个是正常机子上拍的

网友A:
有正常板 焊下来量下就行

网友B:
豆包问一下

网友C:
好像是102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