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5-27):
长时间没充电,测得电压0.01 V。
用没啥电的9 V电池激活了几下,电压变为6.18 V。
充电半晌,电压未变。
后又把充电线短接一瞬,测得电池电压2.58 V。
继续充电,保持2.58 V不变。

请问,还有什么办法,救活这块电池?

网友A:
只能解体单个电芯用5V 激活试试了。

网友B:
拆开单独用5v激活单电芯试试,有些激活了电池也很不耐用

网友C:
刚好才试过了,18650电池电压0,充电器带上保护板充不上电,用直流电源4V直接接到电池正负极,充了3个小时救活了

网友D:
饿死锂电不能胡来危险,饿死铅酸电池曾经修复过。

网友E:
拆开检查每个串联的电芯 单独用稳压电源充到2.5v上 静置一段时间 电压能保持就用普通充电器充 不能保持就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好才试过了,18650电池电压0,充电器带上保护板充不上电,用直流电源4V直接接到电池正负极,充了3个小时救活了
手机充电头可以吗?
还需要加上调压器,调到正好4 V?

网友F:
从电池的制作过程来看,基本救不了,就算你充到有电压,但电流的持续能力也难恢复

网友G:
楼上的方法都很好的啊

网友H:
多充几回电试试呢?

网友I:
看看大家都有什么好办法?学习学习

网友J:
锂电池需要3-2月充一次电,否则其下场就是残废

网友K:
这样子还拯救啥啊,直接宣布死亡算了····

网友L:
单节电池4v限流1A激活一下,充30分钟,然后用充电器充满。
带负载放电,放到保护电压,然后再充满,再放电
循环几次,就能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