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5-28):
美国产的过程仪1045坏了,目前的状态是输出信号不能调节,可以显示要输出的信号类型,但是数值不能调节,原来表是好用的,电池坏了我打开看一眼装上就坏了。那位大神能修这种表帮忙看看。

网友A:
内部板照片看看,修这个没问题 难点是校准     私信我,可以发过来或者加V13980128209 可以修
Transmation 1045-01 数字过程信号校准器
mV/V 输入 ± 99.99mV/±9.999V/±50.00V
mV/V 输出 0-99.99mV/0-9.999V
准确性 输入/输出:±(0.01% FS + 0.01%读数)
mA 输入 ±50.00 毫安
mA 输出 0-22.00 毫安
准确性 ±(0.01% FS + 0.01% 读数 + LSD)
输出:±(0.045% FS + 0.01% 读数 + LDS)
分辨率 4 位数字
回路功率 24 伏直流电
电源供应 可充电镍镉电池组
尺寸/重量 8.55 x 3.38 x 1.65 英寸/1.75 磅

网友B:
打开时碰坏东西了,之前用的好好的,不用校准

网友C:
是不是哪里还有什么机关,不可能换个电池就坏的,除非电池要专用的

网友D:
   是不是在拆的过程中碰断线或使大元件的焊点脱焊了?再拆开仔细看看,说是数值不能调节, 重点看看那几个电位器的焊点,没有看一眼装上就坏的道理。倒是对于不熟悉或新接触的东西, 在拆前或拆的过程中拍几张照片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