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接触器

楼主(2025-05-28):
真空接触器厂里安装剩余一个真空接触器,电烘干炉用的,线圈电压220V  250A的接触器

楼主:
有没有谁需要的,低价出

网友A:
这么大的电流,为啥吸合的时候触点不会粘连

网友B:
第一次见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这种交流接触器在大功率设备控制上很常见的。。型号是CJK5-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