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5-29):
大家好,蓝海华腾变频器E5-20H4T18.5G-34,拆掉模块后上电报E.FAL,模块内部的温度电阻已经用可调电阻代替,阻值调节相同,请问如何屏蔽故障单板运行

楼主:
这是故障码

楼主:
手机版图片上传不了

网友A:
VCE保护,该怎么屏蔽怎么屏蔽

网友B:
我感觉是模块的引脚没有连接好导致的。要不就是光耦待检测的。

楼主:
模块已经拆掉了,模块内部的测温电阻也已经用可调电阻代替了,还有哪里需要屏蔽搞不懂了

网友C:
驱动板拍个照,驱动光耦要是A316J和PC929等等需要接线屏蔽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要是搞不懂,建议送修吧。

楼主:
驱动光耦是6个W344,没有保护功能

网友B:
还是没有说的点上,第一点是有可能这个机器就是不能单板运行的。第二点是电路板上模块角有需要短接的你没有短接。模块型号或者模块结构图发一下分析看?

楼主:
模块安装上了,偶尔能运行起来没有故障,偶尔按下启动立即报FAL,搞不懂什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