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5-29):
(无正文)

网友A:
不同的颜色多试下,难度比较大 用色标比较困难,我建议你用视觉

网友B:
你需要的是颜色传感器不是色标传感器

网友C:
请说清要检测什么
是二个不同的工件~区分出它俩?
还是工件中的白色?

数字光纤传感器就可以~先教它一下

网友D:
要区分这两种颜色还是要判断这两种颜色?

楼主:
区分颜色
不同颜色打不同的标签

楼主:
大致这次是放这个产品 下一次可能放另外颜色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致这次是放这个产品 下一次可能放另外颜色的
那必须视觉检测了,都带学习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致这次是放这个产品 下一次可能放另外颜色的
那必须视觉检测了,都带学习功能
视觉造价要高点了

网友D:
色标传感器检测的是特定色标或斑点,输出只是有无。
你要区分颜色,还是用视觉吧

楼主:
y有颜色的面在下面,视觉检测可能也有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