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5-30):
哪位大师有西门子SMART 200 晶体管PLC内部输出部分电路原理图?只要一路就行,因为每路都一样。

网友A:
我记得都差不多啊,芯片,三极管,隔离光耦 三极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要具体电路。目的是,如果这部分坏了,自己做一个模块,代替这一部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要具体电路。目的是,如果这部分坏了,自己做一个模块,代替这一部分。

拆开看啊,就那么点东西,输出是MOS管,前面应该有光耦或者IC隔离,

再说,SMART也不贵,没必要这么折腾,再说,PLC都是公司的,不行就换新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手头上没这玩意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