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得PLC问题

楼主(2025-06-01):
这台PLC是用那个编程软件进行编程的?需要授权或者激活吗?

网友A:
软件需要授权,好像是codesys内核
对了,这个不能上载程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需要授权,好像是codesys内核
对了,这个不能上载程序的
意思是这个里面的程序无法更改吗?

网友B:
图片显示,电池已经亮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需要授权,好像是codesys内核
对了,这个不能上载程序的
意思是这个里面的程序无法更改吗?
没有上载功能,怎么修改?
应该是我之前玩过的一款,型号是TM218LDA40DR4PHN,应该是同系列,点位不一样,MINI USB接口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是有个地方延时需要改一下,那就是说只能重新编写程序吗?施耐得的PLC基本是没有怎么接触过。。

网友C:
施耐德plc软件也是十几种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是有个地方延时需要改一下,那就是说只能重新编写程序吗?施耐得的PLC基本是没有怎么接触过。。
没有源程序,你只能重新编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是有个地方延时需要改一下,那就是说只能重新编写程序吗?施耐得的PLC基本是没有怎么接触过。。
没有源程序,你只能重新编写。
那就很麻烦了。这个还是台消防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需要授权,好像是codesys内核
对了,这个不能上载程序的
为啥我装的V3.1的没有这个型号的PLC?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需要授权,好像是codesys内核

对了,这个不能上载程序的

为啥我装的V3.1的没有这个型号的PLC?

好像要输入神秘代码,然后就有了,我这个版本应该都很老了,你找找新点的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需要授权,好像是codesys内核

对了,这个不能上载程序的

为啥我装的V3.1的没有这个型号的PLC?

好像要输入神秘代码,然后就有了,我这个版本应该都很老了,你找找新点的呗,
不需要太新的软件,这个设备都是2016年装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需要授权,好像是codesys内核

对了,这个不能上载程序的

为啥我装的V3.1的没有这个型号的PLC?

好像要输入神秘代码,然后就有了,我这个版本应该都很老了,你找找新点的呗,
不需要太新的软件,这个设备都是2016年装的。。

1.在somachine?安装目录下找到SoMachineConfiguration?Manager软件并打开软件2.点击本地产品代码并输入代码:

KP4UWC8GU57MWCEA5GRNQ62YTQ

23AXZ59FR4MHRZCVU7CHWS5KU2

lxjszc@163.com

试试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需要授权,好像是codesys内核

对了,这个不能上载程序的

为啥我装的V3.1的没有这个型号的PLC?

好像要输入神秘代码,然后就有了,我这个版本应该都很老了,你找找新点的呗,
不需要太新的软件,这个设备都是2016年装的。。

1.在somachine?安装目录下找到SoMachineConfiguration?Manager软件并打开软件2.点击本地产品代码并输入代码:

KP4UWC8GU57MWCEA5GRNQ62YTQ

23AXZ59FR4MHRZCVU7CHWS5KU2

lxjszc@163.com

试试这个
好的,谢谢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A:
有授权好像就能上载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有授权好像就能上载

源码都不能下载,上载个毛线

楼主:
我用somachine v3.1编写了一段程序仿真时有部分程序不运行,第1段2段都不能运行,那位帮忙看一下是啥原因呢?程序我压缩上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自已写一个程序重新下载进行,可以连线监控程序运行情况吗?用miniUSB数据线连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自已写一个程序重新下载进行,可以连线监控程序运行情况吗?用miniUSB数据线连接的。

可以,之前我玩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