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6-01):
西门子PLC连接的扫描枪,扫码数据存在VB617开始50个VB中,我在触摸屏上新建资料取样元件,触发采样以后,导出到U盘上,表格中只存储了第一位2,后面的都没有,如何让威纶通一下可以存储50位数据,然后导出后表格能显示出条码来,现在就显示第一位。。。他们说是这种数据需要用威纶通的宏程序,把PLC的这串50个字符宏程序转成触摸屏内部存储器,然后再进行采样,我也不懂这个,那位老师帮忙看下。谢谢

楼主:
这是程序,就是触摸屏如何来识别PLC过来的这一串数据,然后可以导出到U盘,目前我做的这个程序,只能导出VB617里面的2,后面的没有。

网友A:
触摸屏直接连接扫描枪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扫描枪连的是西门子PLC。触摸屏再读PLC的这串数据,现在是触摸屏可以读出来,就是不能导出到U盘,导出后就只导出了VB617第一位的2,不能导出那一串

网友B:
U盘一直插上去,然后选择保存到U盘,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这样操作的,保存的时候,只保存了一个数字2,我试过新建通道其他的数据比如浮点数,整数类型的都可以保存,这个没有问题。现在PLC过来的是数据是一串,VB617开始的50个VB数据,就是扫码数据。这个一串数据保存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这样操作的,保存的时候,只保存了一个数字2,我试过新建通道其他的数据比如浮点数,整数类型的都可以保存,这个没有问题。现在PLC过来的是数据是一串,VB617开始的50个VB数据,就是扫码数据。这个一串数据保存不了。

你的程序里面是一个都没有勾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勾选了。没有用的,不勾选编译也通过不了。
威纶通的意思说他们的触摸屏不支持字符串存储,需要用宏程序先把这串数据转到触摸屏的寄存器里,然后资料取样,再去取触摸屏寄存器数据,这样就可以导出了,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A:
触摸屏连接扫描枪不是直接读取的一串数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是485通讯,然后PLC连的扫描枪,PLC再把扫码数据给触摸屏,触摸屏来读取显示,然后可导出到U盘,目前显示是没有问题,触摸屏能显示出这串条码数据,就是资料取样这里,建立了这个通道,备份到U盘时,U盘的表格中就只保存了第一个VB的数据。后面49个VB没有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