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关USB-RS232串口线使用问题

楼主(2025-06-01):
本人有一根USB-RS232串口线,DTECH-2.0版,该线可以连接任何RS232通讯的PLC(线号:2、3、5),但就是不能连西门子PC-PPI,你说是PC-PPI电缆有问题吧,可PC-PPI电缆直接连在台式机的DB9串口上,一点问题也没有,这可把我搞糊涂了,究竟是USB-RS232串口线有问题?还是PC-PPI有问题?或者说两根线都有问题?

网友A:
兼容性的问题,建议还是用USB-PPI吧,西门子的对线的要求高一些

楼主:
类似问题还有,我有一根TSX08PRGCAB施耐德PLC编程电缆,该电缆直接连在计算机的DB9串口上可以运行,可把它通过USB-232电缆再连接时,却怎么也连不上,这么说,也是兼容性问题吗?

网友B:
以前遇到普通USB转485线连接台达伺服,也是连接不上。跟台达打电话,说建议原装线

楼主:
据说,便宜的USB-232串口线有效线号,只有3根(2、3、5),而工业级别的串口线却可以做到9根,即完全的RS232。

网友C:
你把这转换线装在电脑上试过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直接连在计算机的DB9串口上可以运行,也就是说,装在电脑自带(自有的)的9针串口可以运行,而把它连在USB的串口上就不能运行了。

网友D:
以前是力特的比较好
现在可能绿联的比较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直接连在计算机的DB9串口上可以运行,也就是说,装在电脑自带(自有的)的9针串口可以运行,而把它连在USB的串口上就不能运行了。
换这个USB-232或者换电脑,据说是USB功率不够
换个USB口试试

网友E:
换力特的试试,我曾经试过是可以的

网友F:
232应该用9针全的那种, 只有2,3,5的有局限.

楼主:
问题是商家也不会自报缺陷,反正我卖出的是232通讯线,线号2、3、5肯定有输出,但其它的线号…我不说,你自己猜,如同买盲盒一样,碰运气。

基本可以断定,10元/根内的线,估计只能用2、3、5号线,而50元/根以上的线,应该是全9针线号。

网友G:
实在不行就吧它们都拆了看看  一目了然
我就这样一边一边测试 搞工控 不行就拆

网友H:
PC-PPI是西家官方的话的应该没问题呀,会不会是系统问题?我联200plc一直用那台2014年的XP系统老笔记本,看着和你的转换先一样的,一直能用,由于笔记本是大家公用的,遇到过联不上的时候,重新装下200的软件好了。

网友I:
S7-200的PLC直接用USB-PPI,不要用普通的USB转RS232+国产PC-PPI的方法;

网友J:
PPI线是西门子的下载线吗?

楼主:
PPI并非西门子的原装下载线,是网上买的国产线,估计就是PC-PPI线的问题。

网友K:
以前试过USB转232的普通数据线(PL2303芯片),连永宏PLC、三菱PLC之类的没问题,但是用来连西门子装置,电脑就蓝屏,换成FT232芯片的USB转232数据线,一切正常

网友L:
引用 网友D:
以前是力特的比较好
现在可能绿联的比较多
艾莫迅的怎么样

网友M:
这个 线是232的,PPI是485的,你需要一个232转485的转换模块来连接PPI!

网友I:
如果是原装的西门子PC-PPI,用USB-RS232转换是可以连的;
不是USB-RS232好不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