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6-01):
ABB检修插座箱内检修插座电源开关XT2S160 Ekip LS/I R160 4P FF 配HY6801漏电继电器和漏电互感器HYCT670F支持漏电保护,有漏电脱扣功能 吗?

HY6801漏电继电器如下图所示:

网友A:
你可以看看断路器上有没有装脱扣电磁铁,装了的话是不是由漏电继电器控制的

网友B:
6801只是检测单元,能不能起保护还要看其接的断路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看断路器上有没有装脱扣电磁铁,装了的话是不是由漏电继电器控制的
断路器左侧 确实 有两根脱扣器引线的

楼主:
断路器的漏电脱扣器线圈接到漏电继电器 ,长按漏电继电器的TEST测试按钮,断路器跳闸,断路器就具有 了漏电脱扣功能 。

网友C:
脱口线圈是这里的两根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脱口线圈是这里的两根线吧?
是的

网友D:
这个只是漏电了主机主机上面有继电器反应,跳不跳闸还是要看断路器的连锁

楼主:
HY6801借助塑壳断路器XT2S160 EKIP 的SOR分励脱扣器实现漏电脱扣功能  。

楼主:
分析一下这个ABB检修插座箱的插座开关的漏电保护功能 ,先分享一下检修插座箱的一次系统图 :

检修插座1开关XT2S160 Ekip LS/I R160 4P,FF In=125A ,SOR AC220V,所带分励脱扣器SOR本身并不具备剩余电流保护功能,但可以通过与其他元件如漏电继电器HY6801(300mA)和漏电互感器HYCT670F配合实现漏电脱扣功能。而进线开关XT4S250 Ekip LSI R250 3P ES则不带分励脱扣器,也没安装剩余电流脱扣器,因此它不具备漏电保护功能 。

楼主:
HY6801剩余电流继电器,1和2号为辅助电源输入AC220V, 3和4号为试验装置连接线,此线须穿过剩余电流互感器HYCT670F,7和8号为剩余电流互感器输出线,12和14号为剩余电流继电器HY6801报警输出常开触点。 .
正常工作时电路中除了工作电流外没有漏电流通过漏电保护器,此时流过零序互感器(检测互感器)的电流大小相等,方向相反,总和为零,互感器铁芯中感应磁通也等于零,二次绕组无输出,自动开关保持在接通状态,漏电保护器处于正常运行。当被保护电器与线路发生漏电或有人触电时,就有一个接地故障电流,使流过检测互感器内电流矢量和不为零,互感器铁芯中感应出现磁通,其二次绕组有感应电流产生,经放大后报警输出动作,使SOR分励脱扣器动作推动自动开关跳闸达到漏电保护的目的。

楼主:
漏电继电器HY6801同时具有检测功能,可模拟产生泄漏电流检测装置是否良好。面板上数码管可直接显示漏电电流值,便于监测被保护配电系统的对地泄漏电流。按住TEST“测试”键不放,直至发出警报状态。此时数码管显示“OUT”,蜂鸣器响 ,报警输出触点动作。

楼主(2025-08-17):
-Q/0应该是断路器nQF合闸触点吧,合闸 时,这个触点闭合 ,分励脱扣器漏 电动作时分励脱扣器线圈-YO动作使断路器nQF分闸 动作,是这样吧。其中nELR为漏电 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