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6-02):
两个铜片没有接触,但测两个铜片漏电,测铜片和底座却不漏电。

网友A:
某一点绝缘击穿?

网友B:
有炭化的迹象吗?粉尘?

网友C:
猜测发热碳化

网友D:
正常,接触截面积大小(包括测量点位置)的问题。

网友E:
是有碳化的痕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碳化迹象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碳化迹象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也觉得和接触面积有关,并且想到了两种可能,一种是接触面积大后接触面内正好有某个点是击穿的,此时如果移动红色夹头正好夹在该点测量也会测出漏电,还有就是其内并没有被击穿的单个点单纯的就是接触面积大更容易造成击穿,此种情况不管怎么移动夹头都测不出漏电,那到底是哪种情况,还是有其他可能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也觉得和接触面积大有关系,并且想到了两种可能,一是接触面积大正好覆盖了其内有一个碳化后击穿的点,此时移动红色夹头夹在该点,即便没有铜片也能测出漏电;另一种可能就是单纯的因为接触面积大更容易造成击穿,如果没有铜片不管怎么移动夹头都不会测出漏电,那到底是哪种情况,或者说上边两种都不对,是其他什么原因

网友F:
把你端子翻过来拍张照片看看

网友F:
怀疑两个铜片都接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