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6-02):
手里没有8.4 v充电器,把24v开关电源,调压到10 v左右,给锂电池充电,有问题吗?

网友A:
可以的,充电器也是开关电源的一种,但是注意充电时间,别过充了

网友B:
24v电源要改装才能调到10v吧 另外电池那边有保护板就可以用稳压电源充  不能直接接电池正负极

网友C:
还是买个吧;充电器一般刚充的时候是用恒流的,你用电源除非是那种可以调电流的可调电源是可以直接代用的;

网友D:
锂电池对电压要求比较高 稍微控制不当可能造成电池永久性损坏; 还是不要这样做 单买个充电器吧。

网友E:
不能,锂电充电器最好不要随便代换

网友F:
不能,用的话可能把锂电池充着火或者爆炸
充电器有限流和限压以及涓流充电功能的,开关电源是没有的
电池电量不足,刚接上充电器的时候,是要限流的。不限流可能电池过热,发生危险。
电池电压充到 80%左右,进入涓流模式(现在的动力电动没有该模式了)
充电到4.2V/节,充电器关闭,充满

网友G:
12V直流开关电源能调到9V左右可以用,但是最好加个电流表,串个二极管,只要电流在1A以下没问题的。

网友H:
锂电池的威力你知道吧,锂电池充电保护板你知道吧,

网友I:
锂电池最好不要这样玩,没电可以用开关电源电源应急充电,电流限制在安全范围,充到80%及时断电。

网友J:
你这个电池这个电压就肯定不是单个电池的,这应该是应该两个电池串联的,正规的设计应该是配套有电池分配保护板
正常来说用10V电源来充电也可以,但是有个问题,你的电源不能正常显示电池充满的状态

网友K:
不行的,充电器是恒流恒压的,会自动切换。开关电源仅有恒压功能,需要有人在旁边调整,很麻烦的

网友L:
24V开关电源不该应该调不到10V   要整改